请问大神有没有GA-B75M-D3V REV1。1点位图

楼主(2017-01-06):
主板掉了些件,是进过点水的,

网友:
顶一下,也想要一个

网友A:
你想要哪个部分的图片 我拍给你  只是这个你就要按照图纸去跑线路 看看是多大的参数了 我手上有这个板子 我拍给你

网友:
点位不好找 楼上可以给你拍照对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想要哪个部分的图片 我拍给你  只是这个你就要按照图纸去跑线路 看看是多大的参数了 我手上有这个板子 我 ...

靠近内存槽下面L3电感右边那些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靠近内存槽下面L3电感右边那些电路,

网友:
剩下的 就要你跑线路了 跑一下才知道电阻阻值 或者你需要哪个具体位置的电阻阻值 你告诉我 我拆下来测量好 给你  你自己先跑跑电路 就能大概知道参数了,这个机器有图纸 你下载下来看下

网友:
非常感谢,元件都换上去内存供电已经出来了,但CPU供电没有,供电 开关 BOOT都出来了,BIOS也刷过了,下一次准备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