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20vreg电压偏高的实际案例,还有疑惑

楼主(2017-01-06):
待机芯片,51220.对了,图中这个待机的3v叫+3.3_aux  5v叫:+5v_usb好难理解的名字啊。都是待机的电压,猛一看,还害的我去量量,看usb有没电压。我擦。小样,名字都不和人一样。
正题。我直接说结果,遇到这种待机线性偏高的。我的这个是待机的5v线性电压变成了7.多v。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第二天,换上芯片。有变化了。线性变成了8v。气的我,5v可调电源过来烧烧。这是我最后的招。然后,烧通了。我看电流在0.5后,变成了0.01,我告诉自己有门道了。结果,待机线性正常了。

为啥会造成这样的问题呢?如果它只是待机线性要短路,我也会想到烧。这个待机线性不短。我割线,还是线性芯片输出偏高。之前没换芯片,不好说,换了芯片后,还是一样。(有很低的可能,我换待机芯片后,顺手把割线的给补好了。)

最后:请教下,为啥这个待机的线性,在电路有问题的情况下,会偏高???????????

我这里发帖的意思:遇到线性电压低的。排除芯片的问题,我想到后级有短路拉低。这个是常情。可这次遇到线性高的。排除芯片的问题,还是后级的原因。我懵比了。哪位大神出来解释下。。。。

网友A:
你猜猜为什么不出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猜猜为什么不出电压

什么不出电压。。。没头没尾的。。。。我这里发帖的意思:遇到线性电压低的。排除芯片的问题,我想到后级有短路拉低。这个是常情。可这次遇到线性高的。排除芯片的问题,还是后级的原因。我懵比了。哪位大神出来解释下。。。。

网友:
收藏了,希望以后用得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不出电压。。。没头没尾的。。。。我这里发帖的意思:遇到线性电压低的。排除芯片的问题,我想到后级 ...

线性异常 维修就是  查 芯片 后级

为何电压偏高 不清楚

网友:
还没遇到过偏高的

网友:
短路不是拉低电压?怎么还会偏高?

网友C:
5V怎么就烧好了,什么原因

网友:
虽然不也不知道原因,但探求原因的精神值得鼓励,加分

网友D:
线性电压的滤波挂了  用万用表测电压会偏高   前天就修了一个  线性电压的滤波电容短路  导致待机高   我把电容就直接拆了    后来用示波器抓波发现滤波不良  万用表测得电压是7点几V

网友:
引用 网友C:
5V怎么就烧好了,什么原因

5v是该电路的门限电压。我这里说的vreg5。。。
可调电源的电流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线性电压的滤波挂了  用万用表测电压会偏高   前天就修了一个  线性电压的滤波电容短路  导致待机高   我把 ...

哈哈,同求,电容坏了。会“升压” 常理,电容坏了,会漏电啊。呵呵,探求I啊。
你波波打上面电压有多少?
我的这个我也想到过电容。我线都割了。呵呵。不是

网友:
偏高不好修 吧

网友:
短路不是拉低电压?怎么还会偏高?是5V待机输出的虑波电容容量减小了,或者是并在5V输出端的小负载电阻开路所造成的!

网友:
没看懂,这种新芯片的机器没修到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哈哈,同求,电容坏了。会“升压” 常理,电容坏了,会漏电啊。呵呵,探求I啊。
你波波打上面电压有多少 ...

你把线割了就等同没装电容  没有滤波  当然会高啊

网友:
你这也是奇葩机器,短路都是拉低电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把线割了就等同没装电容  没有滤波  当然会高啊

谁给电容会是,偏高啊。没装顶多会杂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给电容会是,偏高啊。没装顶多会杂波。
呵呵 你用示波器一看就明白了 这样说你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