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V2 CPU没有电压

楼主(2017-01-06):
接到客户一块华硕P5G41T-M LX V2 REV1。0  主板上电几秒断电不跑码。再点几次上电正常但CPU 没有供电,芯片是华硕专用ASP0905,开启脚是第三脚,测EN脚没有电压,跑线EN 联接到PQ137 的 C极,PQ137 B极联到PQ138的 C极,测得PQ137  C极0V  B极5V   PQ138  C极5V   B极 1。32V    找到问题了,PQ138 B极1.32V电压此管应工作了,导通了才对,而且常见导通电压是0。6左右,果断换了PQ138,换好后B极电压恢复到了0。65V  PQ138导通,EN电压1。2V ,CPU供电正常。

网友:
芝麻管,经常场管和三极管搞混,请原谅

网友:
如果来点图,会更好。

网友:
学习了。这都行,,,努力追赶中。

网友:
来点图,会更好 又图又真想

网友:
这样的一般都是直接拆掉小管来判断故障 甚至都不在装回去

网友:
这个芝麻管我经常拆了不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