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笔记本外接正常,内屏显示4个屏幕, 怎么修啊?

楼主(2017-01-06):
索尼笔记本外接正常,内屏显示4个屏幕, 怎么修啊?
BIOS 下 也是一样,进系统也是一样分4份了。。。但同时显示的外接显示却又显示正常的一个画面。。。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有时却有一切正常。。。正常时 如果不重新电脑 一切都正常着。。。。
显卡重置过 也一样。。。。难道是显卡坏了??

网友A:
LVDS信号的问题,显卡问题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LVDS信号的问题,显卡问题大一点

排除屏的问题?

网友:
没看下面的 你这个情况 明显的先换张屏幕看下啊。。然后再考虑其他

网友B:
这个基本上显卡的问题,以前老机器分屏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基本上显卡的问题,以前老机器分屏的比较多

I3 M380 的SONY 机器 意思是说 要换显卡芯片?

网友C:
感觉不是显卡坏,显卡坏会有花屏。分屏而不花屏就像驱动板写了分辨率不一样的驱动。Sony有些型号有分辨屏型号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是显卡坏,显卡坏会有花屏。分屏而不花屏就像驱动板写了分辨率不一样的驱动。Sony有些型号有分辨屏型 ...

是14.1的宽屏,开关在屏上还是在板上? 现在情况是 有时开机正常,有时候重新启动后就分屏了,有时再重启又正常了。。都没有花屏 4屏时 看电影 测试吕大师什么的  都可以,温度也不到 60-70度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重置不一定有用

网友:
开关在主板上,另外排线两头要重新拔出来再插!排线接触不好也会分屏和花屏,缺颜色!

网友:
感觉是屏的问题大点啊。。

网友:
遇见过 显示器分屏  ,是驱动板有问题导致  。
你这个换过屏  ,估计就得搞显卡了

网友:
排除屏 屏线 不行就干显卡啊 再不行就慢慢查呗

网友:
先排除 屏 屏线  显卡

网友:
先排除显卡吧 一般分屏 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随手上个屏测一下不就确定了

网友D:
这种先换屏 然后调Sony的屏id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先换屏 然后调Sony的屏id

Sony的屏id 在屏上调还是主板上有物理调节原件?

网友:
感觉像是屛坏了啊

网友:
好奇葩的问题,只要别修不亮了,咋搞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