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的平板怎么刷机?

楼主(2017-01-06):
如题,我在百度搜索了,也尝试了用好多刷机软件,还是不行,品牌都没听过,有谁知道吗??

网友:
我知道一点  看 CPU 型号  其他 不会 哈哈 今早刷了个电视盒子就是按照CPU型号找的

网友:
说是地方的地方方法

网友:
我也有个一直在等刷机没刷机包

网友(2017-02-07):
山寨的不好找刷机包

网友:
这个还没有想到好法子

网友:
看CPU芯片找刷机包  不同的芯片用的工具不同

网友:
山寨的要专用刷机软件及对应的刷机包,都是要钞的,东海手机论坛上有。

网友A(2017-03-15):
用加密狗软件可以刷吗?号称神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加密狗软件可以刷吗?号称神器

这个也要看你的神器是不是支持这个平板了,自己试一下吧

网友:
没有刷机包,找个工具有啥用

网友:
山寨的平板电脑一般找不到刷机包和刷机工具一般刷不了机

网友B:
山寨的还刷什么。。 上一次客人给了一个仿的三星S5..   说反映慢啥的。。 造的很像啊。。 结果我一恢复出厂 ,没信号了还是不开机了。。 真是坑。。。 赔了将近400。。。  客人说买来大概1000.。。  真是郁闷死。 以后山寨机高仿的不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山寨的还刷什么。。 上一次客人给了一个仿的三星S5..   说反映慢啥的。。 造的很像啊。。 结果我一恢复出厂 ...

这么坑啊,这么就赔上去400,

网友C:
怎么刷的,我也想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刷的,我也想知道

山寨机一般没有外流的刷机包可以刷机的山寨机很少,可以百度一下看看有没有刷机包

网友:
刷机一般收费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山寨的还刷什么。。 上一次客人给了一个仿的三星S5..   说反映慢啥的。。 造的很像啊。。 结果我一恢复出厂 ...

你把CPU    板号  触摸IC说下  看我能不能找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把CPU    板号  触摸IC说下  看我能不能找到

按照CPU,板号 ,触摸IC可以找到差不多的刷机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照CPU,板号 ,触摸IC可以找到差不多的刷机包?

基本能刷  触摸一样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