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2 13 版号LA-A921P REV.2.0不触发 0待机

楼主(2017-01-06):
yoga2 13 版号LA-A921P REV.2.0不触发 0待机 初步估计是隔离,
    拆机板子还挺新,量公共点阻值为1,烧鸡大法,一个电容击穿,拆掉,阻值正常,窃喜!!
    再次通电,还是没待机 测了公共点还是没电压,用万用表测DC口直通PQ301,5脚有19v 1234脚无电压, 换PQ301 PQ303依然无果,pq301直接飞线,有待机但还是不触发,无3v 5v . PQ301 4脚。受控于PU301(BQ715) 跟换BQ715,待机正常 3 5v 正常,触发 亮机
   附上图纸,原机bios

YOGA2 13原机.zip

网友:
啦一条线 过去,够猛的啊

网友A:
一体机的图纸不好找呀

网友:
是不是进水的

网友:
不先测栅极电压盲目 换PQ301走了点儿弯路!

网友:
最终还是充电芯片造成的吗?

网友:
应该是隔离保护没有过吧

网友:
隔离 待机都小问题吧

网友:
如果是我都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体机的图纸不好找呀

;楼主说的正是笔记本的 不是一体机哈

网友:
又被楼主秒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