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f4000 不加电维修 37GU50100

楼主(2017-01-06):
神舟f4000 不加电维修 。板号37GU50100,待机0.08a,开关待机18v,按开机键有电压能拉低,拆机测L2电压为4.3v,正常该是5v,因为待机有点高 怀疑有短路,手摸着u1发烫。查图u1 是19v转换成5v 给u2 提供VL电压,测u1输出脚无短路且有5v输出,但是u1发烫肯定后期电流大造成的。L2为什么是4.3v 而不是5v,u2为待机5v ,开机L1输出1.8v,难道后期拉低了,查5v去向,5v经u4 转换成3.3v 但是u4输出也无短路,怀疑是u2坏了 把u2 拆掉,为防止场效应管悬空 把q27,q28 也一起拆掉,再测L2竟然还有4.3v 这就奇怪了 u2拆掉了还有4.3v,查图纸,能过来4.3v 只有是VL电压经过D3然后经过c7 过来,c7是隔离电容,难道c7坏了,测c7 果然c7击穿了,拆掉c7再测L2无电压了,更换c7 把拆掉的芯片都装回去,再测,L2待机5v 正常了,静态待机0.08a 但是u1不发烫了 ,按开机键电流上去了接显示器显示正常。

网友:
没图吗?看着一头雾水.

网友: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U1发烫呢

网友:
没图片,都不知道说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
楼主最好配个图吧,一脸懵B的进来,一脸懵B的出去。

网友:
发个图纸看看

网友:
实物图+电路图一起讲解会好些,这样不太好理解

网友:
c7是升压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