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 nm-a141

楼主(2017-01-06):
y400 nm-a141时显时不显 显示的时候也不花屏 不显示时电压也都正常 电流上到1.3 掉到1.1左右不动了 然后一会会出现 红绿蓝白灰来回跳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A:
来看看学习学习。。。不亮时把内屏取了看外接是什么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来看看学习学习。。。不亮时把内屏取了看外接是什么情况

可以重启但是键盘灯亮的很慢

网友C:
显卡那块出问题了吧?加焊下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那块出问题了吧?加焊下显卡试试。

估计又是显存 论坛里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重启但是键盘灯亮的很慢

外接看花屏不。。

网友:
外接试试,

网友:
显卡 显存 供电逐一排除

网友:
显卡的辅助供电查看看!

网友:
外接不显 换个屏试看着是灰屏 用个中厚的屏插上是六个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