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 触发瞬间掉电维修!

楼主(2017-01-06):
ACER 4738 触发瞬间掉电维修!
版号:

故障现象:
待机0.006  触发瞬间0.7 掉到0.14  过几秒会自动上电电流不变,指示灯会闪一下,闪一下。
维修过程:去掉SYSPWROK 信号后 不掉电了。 电流0.68 不动。 这个时候打全板供电 二级电压 都OK。 拉个高电平给 SYSPWROK 马上掉电到0.14 。 不掉电的时候开机2分钟后 摸全板 看哪里有发烫没。 嘿嘿, 目标发现  网卡芯片发烫。 移除后 上电 刷 刷 刷 的过了5秒 显示了。。总结: SYSPWROK 信号正常后 桥会发出PLTRST  应该是网卡拉低了复位信号!

小小菜鸟, + 2 双击666+关注!

网友:
切入点把握的好.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支持了,syspwrok是cpu供电正常后,发出的pg,对吗,另外EC也要发出一个pwrok给桥,这时候,桥才会发出复位吧。

网友:
网卡应该是雷拍的吧

网友:
呵呵,又是网卡的祸。

网友:
这个思路可以   让板子不掉电了 摸一下有没有发烫的 也是一种维修思路

网友:
大神啊    秒杀!

网友:
先点下后记短路没

网友:
网卡怎么老是爱坏

网友:
水平杠杠的,思路清晰

网友:
是网卡有短路了,供电不正常,是?电压检测不正常后,反馈之后,是?关闭了供电。

网友:
网卡有短路了

网友:
这技术刚刚的

网友:
我都是看网口两个灯亮,还有网卡旁边供电电容短路. 来认为网卡坏

网友:
这个 机器 都是 网卡爱坏

网友:
厉害了 这么块就搞点

网友:
估计是被雷给打坏了。。。。好家伙

网友:
此板有这个通病吧。我也修到一台

网友:
信号级的大师。。。学习了

网友:
网卡。的问题遇到的不是很多呀

网友:
原来是网卡坏了,

网友:
感謝分享信息和知識

网友:
正在修一个N4020 自动触发到0.38A不动了

网友:
网卡复位引脚短路?对地多少呢?

网友:
你说这个5秒 我不信!!大大的不信!ZQ9好像没有网卡要掉三次电 才可以正常!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让我们学习了

网友:
这个维修思路不错。

网友:
又一个新思路,开机瞬间量平台复位没起来,再打值也能发现

网友:
我是先看是不是通病 不是的话 就打下这些值

网友:
我修一台就是不定时掉电。不知道为什么 网卡 我也拆了 还是一样

网友:
很好的维修思路,值得借鉴啊,给你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