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 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7-01-06):
上电0.2  51650供电都正常  直接换了OK   看论坛很多情况 应该是通病吧

网友:
直接换掉电源芯片吗

网友:
这样就解决了,真不简单!

网友:
查条件都没有直接换好了?

网友:
就这样解决了啊

网友:
芯片问题 通病有待验证

网友:
我这里这个机器也是这个问题,没得CPU供电和集显供电,不知道和楼主是不是同一个芯片坏了。我还在纠结是先出CPU供电还是先出独显供电呢

网友:
是没得CPU供电和独显供电,纠结两者供电谁先出。刚才打错字了。

网友:
不会是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