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B75-M LE第一次开机报错

楼主(2017-01-06):
P8B75-M LE第一次开机报错Error sending end of post message to me system HALT,重启就正常,这样用也麻烦,刷BIOS也是一样

网友A:
拔掉所有外设,比如,硬盘,光驱,只保留显卡,CPU,内存,再看看第一次启动有无这样的报错

网友:
这板子  有2个  BIOS   都刷!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有碰过是CPU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掉所有外设,比如,硬盘,光驱,只保留显卡,CPU,内存,再看看第一次启动有无这样的报错

最小硬件法

网友B:
开机按F1键进入BIOS找到Quick Boot项, 设置为Enabled.保存再开机就会跳过自检直接进系统了。 试试这个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按F1键进入BIOS找到Quick Boot项, 设置为Enabled.保存再开机就会跳过自检直接进系统了。 试试这个行不 ...

我感觉也是设置问题

网友:
能屏蔽掉最好  屏蔽不掉的 在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