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22寸花屏

楼主(2017-01-06):
索尼花屏,菜单花屏,菜单也一直显示,在屏幕四周,关不了

网友A:
这种“花”会不会是内存或CPU虚焊导致呢?
先点屏后确认故障在哪个部位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花”会不会是内存或CPU虚焊导致呢?
先点屏后确认故障在哪个部位再说吧!!

前面那句文不对题,后面那句还是个好建议

网友:
这个应当是屏有问题

网友:
主板问题、。。

网友:
先重新插拔一下屏线,不行在一步一步去排除屏或驱动板

网友:
这种花基本可以排除屏故障,查查驱动板吧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驱动板故障的可能性大些吧,也可能是逻辑板吧,先排除屏的故障吧。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驱动板故障的可能性大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