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7-01-06):
手机还有一些部件不认识,比如下面箭头指向的东西,是什么?不是WIFI天线插座哦。

网友:
我猜测是不是什么测试用的接口呢?

网友:
要么天线座  要么是工厂测试点

网友:
射频测试接口

网友:
射频连接座,校准用的

网友:
天线信号接口 测试用的

网友:
射频测试接口吧,校准用,这我以前问一个修手机的朋友这么和我说的。具体待验证。

网友:
射频测试接口,接上专用头就会断开主板上的天线线路,信号从馈线传到测试仪器

网友:
这个是专用接口么?有没有高人指点一下到底是什么。

网友:
没错我就是水军

网友:
这个是以前的老机器吗?还是安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