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显示器电源板KA3842只有7脚有11-14V电压跳变,其它脚无电压,二脚对地阻值是0

楼主(2017-01-06):
客户来说是插电源烧了,来了发现其中一路的电容鼓包了,暗自高兴以为换电容OK
  没想到换完一样,其中一路不知道是5V还是12V的二极管短路,换完二极管电压有了,其中两个电容的电压在0.7V左右跳变,另一路也在很小的电压之间跳,换耦合换KA3842换50V电容均无效,现在测量KA3842第二脚对地短路,求思路

网友A:
KA3842第二脚对地是多少欧姆,不应该是O欧姆吧?

网友A:
大电容的电压是249V

网友:
50V小电容的电压是11V-14V之间来回跳变

网友B:
各脚电压不对,8脚要有5V电压,。。。

网友:
看你第一张图,2脚本来就是接地的吧?

网友:
网上找的一张图,你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脚电压不对,8脚要有5V电压,。。。

是的,这个我查资料知道的,但是现在就是没有,不知道怎么样它会出现

网友:
太谢谢了,你这个图,确实是第二脚接地了,我当时搜的其它的图UC3842的当时没接地,谢谢了

网友:
续流电容貌似鼓包了,取样电阻也看看不到1欧的阻值

网友:
你这张图400V大电容的电经过一个电阻直接到了3842的7脚,那7脚电压一个是300V左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KA3842第二脚对地是多少欧姆,不应该是O欧姆吧?

3842 8脚只要有5伏电压一般都是正常的,2脚对地短路,肯定是不行的,相当于光耦接通,这个一般都是光耦损坏。

网友:
在UC3842的7、5脚间外加+17V左右的直流电压,若测8脚有+5V电压,1、2、4、6脚也有不同的电压,则UC3842基本正常,这个我外加了17V,电压都正常

网友:
高压还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电容的电压是249V

这个电压偏低了。正常是在300伏左右,先把这个电压修正常了。

网友:
现在,3842的第七脚在11-15V之间跳变,8脚在0-2V之间跳变

网友:
查一下D5到第7脚之间的电路,从现象来看好像是3842启动了,但后续的+14V供电没有跟上,电容C3上的电压降低,3842停振。接着再充电,再起振。把C3也换了。

网友:
不行改模块吧

网友:
大电容要有300多v才正常。换了。

网友:
查3842图纸

网友:
3842供电脚 电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