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显示器灯管挂了,一怒之下,直接给改成led背光了

楼主(2017-01-06):
话说同事有个N年前买的AOC 210V显示器,去年的时候就挂了,然后换了戴戴家的一款24吋,那台挂了的210V就丢给我,让我练手了。
一直以来,也忙得顾不上管他,一直放了大半年,这年底了,才有点空闲,便将它捞出来,折腾了一番。
显示器真身,具体故障为按下开关键,能通电并正常显示3秒钟,然后就黑屏了,关了后,再打开,又能显示3秒。。。。。如此往复,典型的三秒钟先森么。 管他三七二十一,拆拆拆。 电源板(左)和驱动板(右)都出来了。据度娘指点,这个故障有2种可能,一种是电源板挂了,一种是灯管挂了。经过一番研究,电源板貌似没啥问题,万用表量各路电压都正常。
不管了,继续拆。
lcd面板也拆出来了。
一层塑料,不知道叫透光膜还是啥,反正都拆出来了。
拆到这里,灯管快要出现了,看到这个边框的金属架子没,这就是灯管架子
架子是卡着的,轻轻取出,就能看到灯管了,这一端貌似很黑啊。 再看看,发黑严重,看来灯管问题的可能性最大。
这个就是套装里的恒流板,输入电压12-30V,输入电压9V

接头每根线的定义,红色为12v、黄色为开关、白色为亮度调节、黑色为地线  。LED条,貌似跟我们玩光污染的led灯差不多。
再来一张,另一条led也是同样的方法固定。

装好后 面板安装完毕。 然后就是电源板了 这一侧还有,这下12v、开关、地线、亮度调节(DIM)都齐活了,有搞头
将恒流板上那4根线的模组头剪掉,然后根据正面的针脚定义,直接在背面焊,黑色这根是地线 白色和黄色也焊好了,另外要注意的是,虽然这里的正面有写12V,但经过我万用表验证,接这里是没电的。 所以我决定将12V直接接到那个12v滤波电容跟前。 安装完成 。装好壳子
接入电脑,成功开机点亮

网友:
可以的,慢慢搞

网友A:
楼主没有下文了吗?怎么改的没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下文了吗?怎么改的没说啊。

好了刚写玩 好的给加点分

网友:
河南芯片级维修总群 592495131欢迎

网友B:
显示器我还没有拆过这么深入  换灯管难度大吗

网友:
这个N年前就改了,现在赖的动手改,直接换高压条,不好算了

网友:
改过灯条的!比原装的好的多!用的时间也长!我改过

网友:
有没有发觉改LED的背光偏黄?

网友:
楼主会玩,换个灯管多省事

网友:
改LED可以不用拆屏,这样风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我还没有拆过这么深入  换灯管难度大吗

不太难哦.....

网友:
亮度怎么样 是不是有点冷

网友:
阔以很厉害啊

网友: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见习维客
发消息

网友:
LED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故障率低

网友C:
屏幕的颜色会偏暗吗,灯管那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幕的颜色会偏暗吗,灯管那买的。

角度问题  背光 你想灯管给反面考黄了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啊

网友:
楼主  技术 不错  修好一个显示器

网友:
现在大多是换LED灯条了,改后,显示器功率低了,而且没有了返修。

网友:
不错。。需要动手能力强的朋友操作。。

网友:
还是不要拆屏换了吧 吃一次亏你就不想拆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下文了吗?怎么改的没说啊。

我都是直接把灯管抽出来,把LED灯条剪到对应的长度直接装进去,两边用热熔胶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幕的颜色会偏暗吗,灯管那买的。

LED灯条的亮度,不容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