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W2253TQ花屏

楼主(2017-01-06):
LG-W2253TQ花屏
开机先是灰屏,一分钟后亮但花屏,5V 3.3V VGL-6.8V VGH 22.5V 每次开关机花屏不同,是哪的问题呢,时序芯片,还是屏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遇到过

网友:
屏的问题,不用修了

网友:
这应当是屏坏了,。。、

网友A:
屏的左上角有块黑,是什么? 如果是漏液,就是屏废了。

网友:
电压都正常的话那就是屏坏了

网友:
看样子屏裂漏液了,还修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的左上角有块黑,是什么? 如果是漏液,就是屏废了。

是我的手哈哈

网友:
这是屏坏了,,

网友:
未必是屏坏,很多是电源功率不足。

网友:
这应当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遇到过

句容诚信电脑 -10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么?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屏烂了,显示器直接报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屏烂了,显示器直接报废。

左上角那是我的手,我用手扶着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左上角那是我的手,我用手扶着照的

哦,检查一下屏线或驱动板,屏线松了也会出来那种情况

网友:
怎么看都像屏坏  屏边排线坏了

网友:
屏的问题屏边排线坏

网友:
屏上排线 有部分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