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0S 无待机不触发LA-A191P

楼主(2017-01-06):
拆机检测发现主供电无短路,各供电电感阻值正常。测量再测量 acoff 和 PICIN都为高电平3.几v.条件都正常,又从头检测PQ301和pq301,发现PQ301击穿了。这么简单的小问题,检测了大半天,基础不扎实,真费劲啊。小白一个,请多指教。

网友A:
你是不是 多发了一贴了,刚才好像在那里看了一边?

网友:
隔离点没有过

网友B:
我那天修的一个联想S415  也是第一个MOS坏了击穿了,还有就是和你这个PR304一样位置的电阻也坏了  导致没有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 多发了一贴了,刚才好像在那里看了一边?

没有 就在这边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那天修的一个联想S415  也是第一个MOS坏了击穿了,还有就是和你这个PR304一样位置的电阻也坏了  导致没有 ...

看来这个机器比较容易坏这个MOS管 以后多注意一下了

网友:
测量再测量 acoff 和 PICIN都为高电平3.几v.条件都正常——————这算正常吗?????

网友C:
从头检测PQ301和pq301——————感觉你想说PQ301和PQ302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头检测PQ301和pq301——————感觉你想说PQ301和PQ302对吗

对,不好意思说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