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15款820-00165A 进水不开机+暗屏+加不认硬盘

楼主(2017-01-06):
A1466 15款820-00165A   主板进液,电源指示灯不亮,拆开主板屏线附件进了好多 ,,好骚的味道,后来问客户是进猫尿 先把主板处理在看看故障

待机0.012不正常,正常0.020左右。电源灯不亮,测量主板3.42v
这个正常,,在测量8V保险F7140 测量下8V正常,注意要测量下保险好坏,上次测量电感这边有电压就以为好的,最后发现保险坏了。
测量待机3.3V
无待机电压。
测量23 VIN 8v正常
在测量到22脚VREG3..3.3v正常,
第29脚VREG5没有电压,这个电压是由于待机EN12脚控制产生的
12脚EN 没有电压
是由U5000 IO 发出的,
测量U5000工作条件

供电L5001,3,3V 有的
PP3V3_S5_AVREF_SMC 供电也有3.3V
SMC_CLK32K这个是时钟没有了的,因为VREG5这个电压没有产生所以时钟没有,
在测量复位SMC_RESET_L,这个3.3V 没有

测工作条件 供电PP3V42_G3H第3脚没有电压,仔细看看也进液了,第3脚短线了,

待机修复,,机器可以正常自动开机了

接上屏幕暗屏。没有显示

测量L7701电感没有电压
这里进水好多,
测量F7700保险已经坏了 ,测量L7701电压短路了
发现C7712 电容坏了 换掉,把几个大的电容都换换掉了 。。把电容取下来,主板层都掉了
补好在把电容换上去,
发现D7701跟 屏线接口C8317断线补上

一切正常上电还是暗屏,测量D7701 没有升压
测量U7701工作条件
供电有了 EN有了,,可能芯片坏了 或者断线了,
这个是芯片要取下来才能测量
测量跟屏线接口附件的测量SW_1 SW_0 这个正常
FB反馈断线了
BKL_ISEN1到5电阻,在屏线接口短腐蚀掉了,全部换掉,焊盘补好了 已经通了,
屏线接口几个脚都短了,,把屏线接口BGA去掉换上一个接口
在把就的芯片换上去还是不行,
订了一个新的升压芯片,在把反馈补上
开机正常了
发现没有硬盘。硬盘好烫,
把屏去掉在开机硬盘不发烫,
晕倒了,测量硬盘接口没有短路的

测量供电正常的L3700
SSD_SR_EN_L 电压正常
复位SSD_RESET_CONN_L 测量时有3.4V
SMC_OOB1_R2D_CONN_L 这个正常3.3V
SMC_OOB1_D2R_CONN_L 。3.3V 正常
这个SSD_PWR_EN 3.4V 正常
一下没有头绪了
从新一个个在测量 突然SSD_RESET_CONN_L复位3.4正常。但是万用表一直放在上面,大概2秒钟,就会跳变一次,3.4 跳到2.2
测量第1脚3.42正常的
第2脚。0.9V 正常
第3脚也SSD_RESET_L 有条变,这个是CPU 发出的 R1639另一头PLT_RESET_L正常的 难道是CPU 坏了 不敢乱动
在测量测量测量第6脚也是有条变
也是由于CPU发出的SSD_PWR_EN。有条变
测量上拉电阻另一头也是有条变,就跟着PP3V3_S3一直找
是有U8010转换发出的
测量供电 EN都正常不跳,
可能芯片坏了 也是很小的管子。
取下,手里没有这样芯片。就直接A2 跟A1直接连了,
在上电测量压也不跳了,,开机正常进入系统了
此机器修复完毕

图纸点位图一起打包

网友:
看来楼主对图纸了解的很准了!谢谢分享维修成果

网友:
这么高级的本都修的这么6,太佩服了

网友:
好深的功力,,,,换板多少?这么折腾?

网友:
这样修法?好像没那么搞过,背光问题就一个亮度,一个EC3.3V激活, 一个升压,

网友:
楼主太牛了 这就是维修的精神

网友:
等下修好 客人不修就麻痹了

网友:
客户同意修的 报价1K

网友:
付出就有回报

网友:
学习到了很多这类还是比较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