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S2PH不触发维修过程

楼主(2017-01-06):
今同行拿来技嘉H61M-S2PH主板,不触发,量待机都正常 。 想整 I/O 可是手上正好没有这型号的 悲剧- -    冒着必死的决心 (我想着这板子的I/O应该不会虚焊),把I/O重新焊了一遍 奇迹般的加电了但是CPU没有电压 我就奇怪了  结果我重新检查一遍I/O 粗心大意的我有两个腿连住了- - 重新搞了一遍  OK亮机

网友:
天天修这机器,也挺好,不用找图纸,不用找配件,有把烙铁风抢就行

网友:
真是奇迹啊.

网友:
运气不错,有的管脚连焊要烧的

网友A:
这运气,,,,,怎么我就没虚焊过呢?

网友:
有时候抱着必死的决心去干就会有奇迹出现

网友:
赌一把,呵呵,恭喜楼主,赌一把,成功了。

网友:
呵呵 无图无真相哦

网友:
楼主应该重新编辑下,把图片上传上来

网友:
牛比啊,,,IO虚焊是相当的少见的,,哈哈

网友:
哦,还是很简单易的

网友:
运气还是不错的,

网友:
咋就碰不到呢

网友:
死马复活

网友:
是那2个脚没焊好导致CPU没电压的啊

网友B:
有时候有些问题一开始都不想动手去弄,但是一弄还就是那个问题,我由此修显示器,遇到程序坏,开始也想到了,就是想着不可能,捣鼓了半天,最后还是刷完程序就好....

网友:
这个你也是知道的!6系列以后的板如果没有CPU供电的话最大嫌疑就是电压偏高!但是如果IO有问题的话它也不会发出信号的。也一样没有CPU供电

网友:
H61技嘉的板子很少假焊的。。。 加油

网友C:
有只用烙铁 焊IO的吗?

网友:
楼主既然你量待机的时候都正常,那我问问你,这板子的DSWVRMEN和INTVRMEN这两个待机信号是如何给桥提供的?

网友:
楼主跟我一样    粗心大意啊

网友:
奇迹型的选手

网友:
谢谢分享,努力自学中

句容诚信电脑 -10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真是运气, 这也行呀

网友:
是同行SIO芯片焊接不良引起的,具体是哪个信号有确认过没有呢

网友:
我只是来学些东西的!!

网友:
很少遇到IO虚焊的,下次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运气,,,,,怎么我就没虚焊过呢?

淡 定  只要你坚持在维修行业   会遇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有些问题一开始都不想动手去弄,但是一弄还就是那个问题,我由此修显示器,遇到程序坏,开始也想到了 ...

维修的话  刷一下BIOS  是基本的事了   不过要备份好原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只用烙铁 焊IO的吗?

不是不可以,只是会换的很难看,IO这类芯片,最好还是用热风枪来操作比较好。

网友(2017-02-08):
技嘉的Io虚汗少  坏的也非常少  都是一些小东西坏  三极管  电阻

网友:
建议楼主附个截图吧,更分析清晰

网友:
  这样也可以    没碰见过      楼主  运气好呀

网友:
技嘉的主板我还没加焊好过 !好看来运气不好啊。

网友:
好吧。必须仔细了,学习了谢谢

网友:
楼主好运气  还有这种好事哦

网友:
IO会让CPU没电压    是哪两个脚连的

网友:
运气不错,   运气也是维修最重要的一环

网友:
细节决定成,幸好楼主修好主板了

网友:
这种奇怪板,最好能记下相关信号引起并做好笔记,下次同样故障主板好从信号上分析问题。

网友:
一般这个 芯片坏的引起的多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运气,,,,,怎么我就没虚焊过呢?

别说了,刚开始维修的时候大部分虚汗的。。。。都是自己挖坑埋自己的。。

网友:
还好不是供电脚相连

网友:
违章操作 是维修最基本的  ^_^

网友:
真是奇迹啊

网友:
运气不错哦死马当活马医,这样也可以反正挣钱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