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CC 进水,内接花屏,外接正常

楼主(2017-01-06):
华硕X550CC 进水,内接花屏,外接正常,机器开始是屏接口进水烧坏了,换了主板上的屏接口后,外面正常,内接花屏!
由于屏接口LVDS 直接进入南桥,于是换了南桥,还是老样子,改了集显,还是一样!现在求助各位大师了?
屏线和屏都是好的,已经代换过了,屏接口阻值也正常。

 会员0元2022-11-9 20:42

网友:
补充一点:HDMI接口也进水严重,被我拆掉了

网友:
lvds对地阻值正常吗 还是进水这块仔细查查

网友:
屏蔽板载内存,试试

网友:
进水的地方多看下吧,这种没有什么可借鉴了,只有了细收了

网友A:
你不洗洗屏线接口吗?

网友:
这样的花屏不好判断

网友B:
这个一般是LVDS接口数据线不良造成的,我已秒杀3台这种现象了,都是LVDS数据线补线修好的,望借鉴

网友B:
屏接口到桥的LVDS数据线,你打一下阻值

网友C:
这个主板有没 转换芯片的

网友:
正在修一个N4020 自动上电0.38A不动了,正在头痛

网友:
内存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洗洗屏线接口吗?

洗的很干净了,接口都换了 ,其余8条线都有波形,只有12 13脚始终 3.3V 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般是LVDS接口数据线不良造成的,我已秒杀3台这种现象了,都是LVDS数据线补线修好的,望借鉴

8条我都测试了,只有12 13脚 EDID 3.3V ,始终无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接口到桥的LVDS数据线,你打一下阻值

一起10条,没有明显区别,只有EDID 始终高电平,其余8条均有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板有没 转换芯片的

没有转换芯片,LVDS 直接进南桥

网友:
只有12 13 脚始终高电屏,EDID ,是不是没有读到屏码片,但是屏是好的,屏线很屏都代换了

网友:
你没有搞清楚这个的先后顺序。是要显卡先工作正常了才会发出读屏信号。

网友D:
公布结果:机器修好了,还是主板屏接口断线,码片供电3.3V 断线了,这个很容易判断失误,因为即使断线了,这个脚还是3.2V 电压,具体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公布结果:机器修好了,还是主板屏接口断线,码片供电3.3V 断线了,这个很容易判断失误,因为即使断线了, ...

看来我推断没有读到码片,是正确维修方向

网友:
恭喜你修复

网友E:
你还记得当时是怎么回答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还记得当时是怎么回答我的?

大师傅,我表测量的3.3v 正常哦,可能码片过来的电压,实际没有供电。还是大师 厉害

网友:
显存,和内存,进水的机子什么样的问题都会有

网友F:
这个你就没有换根屏线试试看吗,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你就没有换根屏线试试看吗,也是有可能的

屏线是好的,一早就代换过了

网友:
LVDS信号的对地值是不是正常,如果不正常追送过来的地方,如果正常把屏接口上送给LVDS线的滤波电感全换掉,估计是它们不良了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  或者显存

网友:
屏线换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