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 LED26F2200CE 没有背光,灯条哪有卖的,求助。

楼主(2017-01-06):
    康佳 LED26F2200CE
康佳 LED26F2200CE,这是同行送来的。现在的问题,就是背光不亮。我查问题得知,是灯条坏了。代用的话,我在淘宝里,也找了,没有找到。问了好多家,都没有。卖家说,可以加一个恒流板。可是,我的这个电路板,只会输出54.5伏的电压给高压板供电。没有12伏-24伏的电压。我在论坛里,找一找,有没有高手,可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的。灯条的具体型号是:35016432。

网友A:
要么换LED,要么换灯条加通用点灯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么换LED,要么换灯条加通用点灯板

你好。通用的板子,不能接。原板的供电电压高。不支持12v-24v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通用的板子,不能接。原板的供电电压高。不支持12v-24v .

一起换点灯板

网友:
很好办,找个12V的电路板装上就好了。淘宝上这种板子也很多。

网友C:
把坏的灯珠拆了,直联,在电源板接口那里串两个二极管

网友C:
这灯条在淘宝也难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灯条在淘宝也难找啊

你怎么知道啊。为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坏的灯珠拆了,直联,在电源板接口那里串两个二极管

师傅,灯珠坏的,很多哦。意思是,在接灯条的接口上,串联。怎么个意思??你的联系方式多少,方便加你,咨询吗?

网友:
外加一个12v或者24v的开关电源不就行了

网友:
网上有卖这种灯条的啊,拆机的啊,我换过啊。

网友D(2017-02-06):
我这儿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问题,你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儿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问题,你解决了吗

修好了。

网友:
用通用板代替

网友:
换通用灯条吧....一样用...

网友:
换的代用的?

网友E:
我没有换过灯珠  都是直接换整个灯条   灯珠可以随便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没有换过灯珠  都是直接换整个灯条   灯珠可以随便换吗?

我没换过。不过,是可以换的。我没有配件哦。

网友:
换灯珠啊 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
楼主,你那个测量的54.5伏电压,其实已是高压板输出的驱动LED电压。通过检测灯珠是几串几并,可以算出单个LED的耐压和最大电流参数,之后就找同型号的LED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