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亿泰兴 EFRP400 联想服务器电源

楼主(2017-01-06):
   这两天没事修个联想服务器电源,电源型号EFRP-400在google百度了一下没有什么维修案列更没有图纸
反正闲着那就拆开玩一下吧。

首先上指示灯不亮并且无待机,这下就比较麻烦了。

拆机让我掀起你的盖头来,让我看看你的“脸”,就这样更EFRP300感觉差不多啊!

打开一看大片的电容鼓包,下图中的电容都是因为鼓包而更换的,然后满心欢喜上电还是没待机。

接下来我就有点犹豫了,如果在弄下去旁边的控制小板肯定要拆掉,这个就相当麻烦多层板无铅
焊接的,没办法都到这了一条道走到黑吧接着拆。

拆下来的控制板

接下来是待机输出控制芯片,量了一下应该是好的。

接这就是周围的小电容,根据以前修EFRP-300的经验告诉我这几个小电容坏了就没有+5VSB。
这次芯片换作TOP243YN,根据官方给出的典型电路推测下图中的电容坏了就会直接无待机电压

接下来就轮到我的电桥登场了,分别测量两个电容的容量 D值  Q值  至于还有相位我就没测了
下面是对比测试,编辑的时候发现有几张图片居然忘拍了~~~~~~~~~~~~~
247uF/25V

下面是控制板上芯片介绍
第一个微芯的单片机 PIC16F819,后来我看了一下三个电源的 IIC总线是连在一起的可以相互通信其中一个坑也就埋下了。

下面这个就比较熟悉了UCC3818  PFC控制芯片输出控制两个20N60 的MOS管,一般这东西基本上不会坏,至少在我这是没碰到
前面有人拆坏过倒是有,至于前面有人说带PFC的电源难修我也不知道从那来的。

还有就是主开关管还是20N60两个组成的半桥,开始看见4个排在一起我以为是个全桥差点就着了他的道.。主控制芯片
这个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UC3845B,在这为什么不用工业级的芯片不解????

换完电容后补一张,没错你看所看见的电容都换过。如果在换这些电容以后还是没待机电压,你就得考虑把TOP243YN换了
如果还是不行就查PFC电压依次顺着输入电压排查就应该能解决问题。

接下来就是装上给他试一下,这里没有灯泡装好就上了,上点试了一下恩~~~指示灯亮了不出以为+5VSB也应该有了
这里就不测量。(不过这里要是没有那个电源笼子试机会是个麻烦事)

下面是电源笼子,我就要看一下具体是怎么开机的。

给他扒开看看

板上芯片特写

这里补充说明一下为什么所有的IIC总线是连在一起的,顺序是从左到右 从上到下 第三脚和第四脚都是连在一起
这也是PIC16F819对应的IIC引脚。

先不管上面这些插上去试一下,呃~~~~~不行~~~~~而且指示灯一直在那里闪并且报警!!!!!!!!!
到这里我又把电源拆开看了一遍应该没问题啊怎么会不行,难道还有什么坑不成。
于是抱着最后一点希望到网上找到一个电源笼子的说明,其中一句N+1难不成最少得两个????
不管了在拿个新的装上去试一下两个上电试机,我去居然启动了~~~~~~~~~~~~~心中一万条草泥马奔腾而过
请忽略PG信号的时间,他那个就是那么多最少600MS

网友A:
这电源修起来很麻烦,原因就是做的太紧凑

网友B:
牛叉人物,电桥都用上了,拆装都这么复杂,高人啊,顺便问下修这个,收多少大洋?

网友C:
电源笼子是什么?修电源不安全

网友D:
学习了  看来这电源 真难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修起来很麻烦,原因就是做的太紧凑

是的 拆解太费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牛叉人物,电桥都用上了,拆装都这么复杂,高人啊,顺便问下修这个,收多少大洋?

楼主是专业修服务器电源的
设备当然齐全

手持电桥 都这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笼子是什么?修电源不安全

可能是服务器相关的 配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专业修服务器电源的
设备当然齐全

楼主的表很不错,估计楼主也是发烧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  看来这电源 真难修

这个电源做工很好,修有难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源做工很好,修有难度........

主要是旁边那个控制小板太难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电源笼子是什么?修电源不安全

就是个服务配件,电源是插在里面的然后对主板供电,接口和普通台式机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表很不错,估计楼主也是发烧友..........

楼主是专业修电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源做工很好,修有难度........

服务器电源 电源 都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要是旁边那个控制小板太难拆。

是的 很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个服务配件,电源是插在里面的然后对主板供电,接口和普通台式机一样。

哦 是这样 学习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是的 拆解太费事了

以前也遇到过这种电源,有一个换了两个电容,其中一个换完电容之后还是没待机,一看见还有小板我就直接不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以前也遇到过这种电源,有一个换了两个电容,其中一个换完电容之后还是没待机,一看见还有小板我就直接不 ...

但是 估计维修服务器电源 挣钱多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但是 估计维修服务器电源 挣钱多啊

是啊,我有一个航嘉80plus的电源,本来是没待机,现在紫线和绿线都有电压了,但是短接没输出;后来我想通了,反正电路都是围绕芯片设计的,搞清楚每个芯片是做什么用的,慢慢就有思路了,那电源慢慢修。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专业修电源的

我不是专业修电源只是在这块比较拿手一点,要是修主板什么的就不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是啊,我有一个航嘉80plus的电源,本来是没待机,现在紫线和绿线都有电压了,但是短接没输出;后来我想通 ...

80plus是个认证什么的吧,还有修电源刚开始要慢慢来不能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80plus是个认证什么的吧,还有修电源刚开始要慢慢来不能急

是啊,谢谢楼主。我会继续努力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是啊,我有一个航嘉80plus的电源,本来是没待机,现在紫线和绿线都有电压了,但是短接没输出;后来我想通 ...

有主要的IC资料就好修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不是专业修电源只是在这块比较拿手一点,要是修主板什么的就不行了。

看来是见多识广的电源高手,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80plus是个认证什么的吧,还有修电源刚开始要慢慢来不能急

80 PLUS 计划是由美国能源署出台, Ecos Consulting 负责执行的一项全国性节能现金奖励方案。起初为降低能耗,鼓励系统商在生产台式机或服务器时选配使用满载、50%负载、20%负载效率均在80%以上和在额定负载条件下PF值大于0.9的电源。

网友H:
看了半天,还不知道那里坏了。
不过服务器电源确是难修。

网友:
太紧凑的电源修起来真心累,还好只是电容坏了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啊,我有一个航嘉80plus的电源,本来是没待机,现在紫线和绿线都有电压了,但是短接没输出;后来我想通 ...

等修好了 发个帖子 按按这样的新手可以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不是专业修电源只是在这块比较拿手一点,要是修主板什么的就不行了。

拿手 不专业还厉害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80plus是个认证什么的吧,还有修电源刚开始要慢慢来不能急

电源的 一个认证 有这个 代表就是电源转换效率 参数好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是啊,谢谢楼主。我会继续努力的。

期待 好帖子 好学习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主要的IC资料就好修多了........

是的电源  IC 资料 有的 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是见多识广的电源高手,学习了......

期待多发点帖子 新手可以学习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80 PLUS 计划是由美国能源署出台, Ecos Consulting 负责执行的一项全国性节能现金奖励方案。起初为降低 ...

哦 就是一个认证标志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了半天,还不知道那里坏了。
不过服务器电源确是难修。

就是 5VSB 滤波电容坏了

网友I:
楼主牛人,。。服务器电源我帮客户都是直接换,不懂修。。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电源的 一个认证 有这个 代表就是电源转换效率 参数好点

我记得大概也是那么个意思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楼主牛人,。。服务器电源我帮客户都是直接换,不懂修。。

我们也换,换下来能修好的还可以接着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期待 好帖子 好学习下

改天看能不能把那个工控机电源搞好,能行的话在发个吧。

网友J: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楼主牛人,。。服务器电源我帮客户都是直接换,不懂修。。

服务器 电源贵啊 换个都上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记得大概也是那么个意思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好品牌的 一般都带这个认证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们也换,换下来能修好的还可以接着用。

是专门做服务器这块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改天看能不能把那个工控机电源搞好,能行的话在发个吧。

期待中 这些电源技术水平 要求高啊 新手可以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这个 真是厉害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的电源  IC 资料 有的 不好找

坛中高手,能人很多绝大多数IC资料都能找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J: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这样的回复多了,小心斑竹禁言........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改天看能不能把那个工控机电源搞好,能行的话在发个吧。

期待高手的又一佳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哦 就是一个认证标志

支持,概括一句话就是一个认证...........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是专门做服务器这块的吗

不是专门做,只是有几个地方的机房设备帮忙维护。

网友K:
这玩意啥都好就是拆装麻烦

网友F:
引用 网友K:
这玩意啥都好就是拆装麻烦

不是一般的麻烦多层板无铅焊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坛中高手,能人很多绝大多数IC资料都能找到........

有些IC型号 都不知道怎么识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回复多了,小心斑竹禁言........

这好像也不算违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期待高手的又一佳作.....

按也是很期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支持,概括一句话就是一个认证...........

关键现在很多电源 都要有这个认证 才能证明自己是好电源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不是专门做,只是有几个地方的机房设备帮忙维护。

按专业是做什么维修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K:
这玩意啥都好就是拆装麻烦

所以维修费用 就高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不是一般的麻烦多层板无铅焊料

用什么焊台拆的 展示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专业是做什么维修呢

也想知道专业做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什么焊台拆的 展示下吧

这个不需要专业焊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维修费用 就高啊

是这样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按专业是做什么维修呢

这里应该说主营业务比较恰当,其实和大家差不多台式机  笔记本  监控设备  会议设备  办公设备  机房设备,主要就是靠前面三个后面都是打酱油基本没什么量。我个人在修台式机 笔记本上建树不多,所以就偏一些专装设备
电源 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需要专业焊台吧?...

焊台就是这个

网友E:
又是发烧级的,羡慕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又是发烧级的,羡慕呀..........

这个不是,淘宝上就200这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又是发烧级的,羡慕呀..........

小巧迷你型,方便携带啊。

网友G:
楼主你换下来的35V100UF,和25V47UF是芯片的启动电容吗,参照典型电路中相连的脚位是 C 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换下来的35V100UF,和25V47UF是芯片的启动电容吗,参照典型电路中相连的脚位是 C 吗?

25V47UF就是参考官方典型电路,35V100UF是变压器辅助输出滤波电容主要是给3845供电,一般不启动就是这两个电容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25V47UF就是参考官方典型电路,35V100UF是变压器辅助输出滤波电容主要是给3845供电,一般不启动就是这两 ...

感谢分享维修结果和经验...........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服务器 电源贵啊 换个都上千啊

如果你把服务器当普通PC报价,客户反而认为你不是那么自信,我换的N多服务器电源基三没过千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F:
25V47UF就是参考官方典型电路,35V100UF是变压器辅助输出滤波电容主要是给3845供电,一般不启动就是这两 ...

传说中的芯片VCC供电,一个待机的,一个主芯片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25V47UF就是参考官方典型电路,35V100UF是变压器辅助输出滤波电容主要是给3845供电,一般不启动就是这两 ...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对我以后修电源增加了信心,

网友M:
服务器电源没有研究过,太复杂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专业修服务器电源的
设备当然齐全

这个东西太贵的,

网友:
不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里应该说主营业务比较恰当,其实和大家差不多台式机  笔记本  监控设备  会议设备  办公设备  机房设备 ...

修的 很多啊 以后还得向你学习啊

网友D:
一看就是好焊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又是发烧级的,羡慕呀..........

是的 估计价格不菲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是,淘宝上就200这样。

感觉不只这个价格的样子啊 很高端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小巧迷你型,方便携带啊。

是的 好焊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25V47UF就是参考官方典型电路,35V100UF是变压器辅助输出滤波电容主要是给3845供电,一般不启动就是这两 ...

哦 是这样的 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感谢分享维修结果和经验...........

感觉 服务器电源真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果你把服务器当普通PC报价,客户反而认为你不是那么自信,我换的N多服务器电源基三没过千的

没过千啊 真挣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传说中的芯片VCC供电,一个待机的,一个主芯片的。

多谢 指点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对我以后修电源增加了信心,

楼主 是个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服务器电源没有研究过,太复杂了。

是的 相当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东西太贵的,

是的 专业维修的 肯定得专业设备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感觉 服务器电源真复杂

主要是保护电路太多,好处是基本不会出现台式机电源那样炸机,缺点就是问维修相当麻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感觉不只这个价格的样子啊 很高端

说的是二手的价格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看就是好焊台啊

好像是白光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M:
这个东西太贵的,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主要是保护电路太多,好处是基本不会出现台式机电源那样炸机,缺点就是问维修相当麻烦。

拿看来 还是台式机的 好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的是二手的价格吧......

有可能 看起来 就像是好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好像是白光的.........

白光的 拿真是 好焊台啊 价格不菲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是的 不老是说 好工具 可以事倍功半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的 不老是说 好工具 可以事倍功半吗

高手也大都善用好工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高手也大都善用好工具..............

一般都是根据 产出来投资工具的吧
发烧友 毕竟少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白光的 拿真是 好焊台啊 价格不菲啊

猜的,自己是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拿看来 还是台式机的 好修点

明白人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是根据 产出来投资工具的吧
发烧友 毕竟少啊

支持,高手都收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猜的,自己是小白....

你都不认识 按就更不知道了

网友:
按也是新手 猜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支持,高手都收入不错..........

是的 投入工具得要钱啊 太现实了

网友:
是这样 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是的 投入工具得要钱啊 太现实了

工具不是最关键的,关键的是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工具不是最关键的,关键的是人。

是的 说的太对了
技术是最重要的
工具是次要的

网友N:
请教一个小白问题,PS223   16脚芯片,用数字万用表打对地阻值,是用二极管档??还是用200K欧档???

网友:
引用 网友N:
请教一个小白问题,PS223   16脚芯片,用数字万用表打对地阻值,是用二极管档??还是用200K欧档???

手册显示16脚是PowerGood 引脚 ,按照框图显示是一个漏极开路门输出,按我的理解你用电阻档量一下有没有对地短路就行。

网友O:
哇,修电源还有泰克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O:
哇,修电源还有泰克示波器

那个对修电源帮助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工具不是最关键的,关键的是人。

支持,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