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MAINPWON被拉低

楼主(2017-01-06):
联想g460不开机直接拆除裸板,上稳压电源测试不触发,0.001 无待机电流,断电打全板对地阻值正常,无进水腐蚀,无待机3v 5v 找到待机芯片RT8206B
随便测了几个小电容 发现线性ldo5v正常  REF 2V正常  直接打开图纸分析 看待机开启EN1 14脚 0v  EN2 27脚 2v 14脚EN1开启不正常正常应该是高电平 ,接着追查MAINPWON这个信号去到2个地方先测试pu108脚供电正常 5脚供电正常大于6脚 7脚输出高电平有外部上啦4.6v正常pd101脚 4.6v 2脚MAINPWON 0v 3脚正常acon3.3v都正常,证明不是这边拉低 ,继续追到pu4
一般过温会通过pu4 的3脚的温度电阻电压大过2脚会在1脚输出高电平导通pq20 拉低MAINPWON 万用表测量到pu4的3脚1.6v 2脚2.5v 1脚1.6v不正常,pu4应该内部软击 ,lm393运算放大器正常3脚大于2脚1脚输出高电平,有外部上啦换掉pu4后正常 亮机图

网友:
分析得不错!只是编辑不好看。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啊  基础学的好啊

网友:
比较器坏的还是比较少的

网友:
果断加分,写的不错

网友:
讲的比较清楚看的比较简单不错

网友:
直接取掉PQ20是不是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