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80进水 曲折维修

楼主(2017-01-06):
问题:主板触摸板下方大面积进水
维修过程:插电,可调电源0.089a 待机高,测待机3v 5v电感电压全没,待机芯片51123,测了下3v 5v线性电压都有,电感电压开启信号3v5ven也正常,就是没电感电压,打了下电感阻值也没短路,于是换下51123,还是不行给没换一样。 ~~~~~~哎没思路了~~~怎么办呢~~以往也没这方便的经验,忽然一个念头闪现——二级转换电压,也不知道怎么会想到这个,查下电路图,发现3v5v电感电压经过三个管被转换,打下后续电压位置阻值,5v后续电压只有20欧,呵呵呵终于查出问题了,没想到后边的更让人头痛,20欧处的短路确实不好查,我用了个最笨的办法——一个个拆(用烧鸡法不行5v的电压电流太小,热量上不去摸不出来),估计大大小小拆了不下几十个吧,还差一点从那个问题芯片那个跳过去,是声卡芯片,,,,换上后 开机电流又欢快的跑了起来      看下表····已经深夜0点几分
最后:  看过的朋友,请加点分

网友:
精神可嘉,学习了!那么晚还在修电脑

网友:
微短路很难找的

网友:
恭喜楼主,修机成功。微小的短路,确实很难发现,哪里的短路啊、

网友:
楼主够有耐心的,修复这么复杂的问题,给你加分

网友:
楼主 怎么是二级电压影响的待机电压呢

网友:
笔记本声卡短路的好像不少

网友:
声卡坏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