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y481c 接电 无 3V 5V

楼主(2017-01-06):
各位 大师:请教各位     华硕 Y481C 机器   主板 45CC  2.1   接电一下子 有 0.017    后来就没有了。

按开关   不触发

+3VO    +5VO   都没有

+3VA    +5VA   都没有

+5VSUS _ON      +3VSUS_ON   都没有

EC_RST#  3.3V
LIDSW#   3.3V
AC_IN_OC# 3.3V
+3V_EC   3.3V
按开关  PWRTB  有跳变  。

BIOS  已经 8元拍了一个

EC 芯片  已经换了一个全新  的

CMOS  电池  已经换了

网友:
更正一 下

+3VA    +5VA   都有   正常。

网友:
华硕Y481c   板号:X450cc

网友:
AC_IN_OC# 3.3V这个信号正常应该是低电平,楼主去查查这个信号吧。

网友:
多谢   4楼  的     LIDSW#    也是 #   3.3  正常    AC_IN_OC#  也是#   3.3   就不是对吗   ?  请教?

网友:
EC有没有发出给桥的信号呢

网友:
肯定没有     还没有 到那一 刻    ON信号都没有 出去。

网友:
先有待机然后没了,后级会不会微短路

网友:
楼主有结果发下呗

网友:
修好了吗,我也遇到一台这种

网友:
这几天忙
没有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