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拆DDR2颗粒掉点

楼主(2017-01-06):
好久没动过手了,今天搞了条DDR2笔记本内存,想把路由器内存升级一下,拆了几个颗粒,都有掉点。大神帮我看看,这些点有用吗?(红色圈圈内的那些点)

网友:
你不重植吗,应该不行吧这样

网友:
还没重植呢,只是先问问

网友:
在板上跑下线 到了哪个脚位 再查

网友:
重新植株比较多一点

网友:
重新植株一下比较多

网友:
这么容易掉?会不会是用来定位的空点,你查一下原来的板路看看。

网友:
用烙铁加锡刮一下看看能不能黏上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不能用

网友:
这个就有难度了 而且还不小  是焊盘都掉了吗

网友A:
好像没什么作用,装上去试试

H55

网友:
焊盘都掉了吗?

网友:
难度不小,还有希望

网友:
在内存的板上,打一下阻值,看这点有没有用

网友:
好像是空点

网友:
这种掉电一贯都是忽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什么作用,装上去试试

焊工有待加强, 你这个焊得黑乎乎的,老火

网友:
你焊工带加强锻炼

网友:
可能是温度还不太够时,你就开始取它了

网友C:
有可能是空点    焊工还得加强啊    这玩意取成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空点    焊工还得加强啊    这玩意取成这样

好几年都没动过手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工有待加强, 你这个焊得黑乎乎的,老火

这个本来就是黑的

网友:
红色的都是固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几年都没动过手了嘛

哈哈,难免会生疏。

网友:
上面的  没事吧

网友:
手生了,干脆卖一个路由器吧

网友:
不好说了。颗粒上焊盘都掉的话咋整呀!

网友:
与旁边的芯片对照一下,焊盘上是否有线路

网友(2017-02-26):
那几个是帮助固定用的点,没有实际用处的,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