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精英A780GM-A跑码卡主。求助

楼主(2017-01-07):
主板型号:精英A780GM-A
故障:上电跑00
检测:全板供电 时钟 复位 PG正常。诊断卡显示00 复位过5秒亮一下 bios刷过。官网下载的2个都试了。cpu换过4个都试了。内存换了3个。
下面是打bios1脚 5  6脚的波形

在有bios的时候南桥有片选指令。数据和时钟脚也有波。但是是读一下就停。。看这个波一般是那个芯片没有初始化成功????

在没有放上bios的时候  南桥一直在找片的波形。。说明cpu已经发出了片选指令。南桥一直在找可以读的bios。。

这样的故障要从哪里下手。。

网友:
折外设,换IO

网友A:
内存槽的工作条件测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槽的工作条件测过了吗

测试过了。。都正常。。

网友:
没有。。没确定问题不乱换核心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