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BIOSME问题?还是CPUME模块坏了引起的,大伙帮帮忙吧

楼主(2017-01-07):
客户拿来一台ACERV5-473PG(版号DAZRQMB16F0)屏幕一黑一亮 无图 !窃喜刷BIOS后OK了,可是 显示慢,客户不接受 论坛下了合成版的BIOS EC和南桥的2个一起刷了(看很多人都说OK,自己手贱没备份,)恶梦就此开始!刷上去后快显掉电,反复如此!难道BIOS问题?继续寻找 论坛里下了不下5个全部是快显掉电 有一个能显的但是显示很慢,就给客户说只能这样了,客户也没办法接受了,可是第2天有来了 说是重启不显!只要你重启不管是在BIOS里 DOS里 系统里统统不显示 电流卡显卡!我彻底无语 找朋友给我合成 找淘宝买 来来回回折腾一天了!现在还是这个问题!显示慢,重启无图,必须强行关机在开,系统里可以正常使用!现在实在没办法了 跪求万能的【迅维】大家探讨下是否CPU自身的ME模块坏掉了!我的这个是I7-4500U 显卡是GT75M 4GB的 论坛里都是I5的 我想会不会是这里的问题?大家支个招吧!现在不上不下 实在难受!补充一下BIOS硬体是原机的!

网友:
看这个CPU好像是一条桥,就一个CPU和显卡!

网友:
应该还是bios问题吧,自己合成个试试

网友:
你刷BIOS不备份的吗?我每次刷BIOS 我都要备原机的BIOS,我怕有些故障不是BIOS问题。

网友:
EXCUSE ME?CPU的ME?好高端的样子。一般你用了合成的不行,可以选择淘宝买工厂BIOS,工厂bios是绝对可以的,你这个掉电,还是BIOS不对,另外,要对应机型和板号,不然刷了会出一些怪问题。

网友:
合成也要源BIOS吧,

网友:
楼主还是找原厂BIOS吧

网友:
应该还是BIOS问题

网友:
估计还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1:BIOS硬体是原机的 2:软体我论坛下了 找朋友官网合成过 3:淘宝上也买过 !4:我这个是I7的U 论坛里都是I5的 是否因此引起这个故障

网友:
没有备份的话只能找工厂BIOS,要是找不到工厂BIOS就没法了········只能认命吧

网友:
夜不能寐!苍天啊 怎么搞 那个大师傅指导一下啊!BIOS我换了很多个了 几个朋友都合成过给我 统统快显示掉电!帖子沉了!付钱都行 谁能指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