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sw5-011上网本无线图标打红色的叉,求指导

楼主(2017-01-07):
拆机发现无线网卡是焊在主板上的,跟普通笔记本的做工不一样,求大神指导

网友A:
买个TP的外接无线接收器不就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TP的外接无线接收器不就完了吗

客户要修,不想用外接,请指导下

网友:
被个图得 上来见识一下,不然扣你分

网友:
就是没有开启 ? 先排除下驱动和设置

网友:
换个系统,,看看机子有没有带无线开关,,找个图纸看看无线模块有没有控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