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7-01-07):
哪位师傅有
手机
除胶好方法 请说一下好吗
手机

网友:
你是想除哪里的胶,芯片还是取屏

网友:
cpu胶啊 撬胶不是会掉点吗 谁有好的方法 请不要保守 谢谢

网友:
cpu的胶 先把外围的除掉 然后撬cpu 撬胶很简单疯抢加热 拿镊子除掉就好啦

网友:
来自: 中国
取下芯片后先拖一遍低温锡,风枪220度就行不要太高,然后沿焊点缝隙扫荡

网友:
取哪里的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