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 t220

楼主(2017-01-07):
三星t220不开机 电压正常 驱动板又一六角芯片不过电短接搞定

网友:
故障现象都不说,有灌水嫌疑。楼主最好是上图片,有图有真相。

网友:
6脚芯片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
什么六脚芯片,说清楚点

网友:
楼主最好把故障现象说清楚,否则视为灌水处理了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遇到过

网友:
有图有真相

句容诚信电脑 -10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下次再这样发帖 将视为灌水

网友:
6脚的是什么型号的芯片呀

网友:
疑似灌水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