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5470 开机电流0.03

楼主(2017-01-07):
DELL Vostro 5470 版号DAJW8CMB8E1  Rev;E  开机触发电流0.03     待机3V  5V 正常   无进液   刷BIOS 无效   看到论坛无解决的  特此发帖   中间的弯路  就省略了  直奔主题
主要强调+3.3V_RUN无电   此电由PU6 输出(图1)   测量芯片供电  芯片20脚 VIN 短路  PR117,PC81均烧  换好芯片 ok(图2)PC81有件 没找到那么大的  就没上   有这种现象的可以借鉴一下  希望对你们有用   bios 就不上传了  论坛挺多的   大手勿喷  最近有点懒  就这样吧

网友:
这个机子也爱坏rtc

网友A:
这种问题的应该能看出来吧,直接短路烧的多少外观会有变色烧糊的

网友:
你这水灌的,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的应该能看出来吧,直接短路烧的多少外观会有变色烧糊的

没有烧痕  看不出来

网友B:
思路清晰,学习了,不过楼主运气好好 换芯片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路清晰,学习了,不过楼主运气好好 换芯片解决

电容和电阻必换

网友C:
+3.3V_RUN是什么地方的供电?

网友:
为什么大师们偶喜欢刷bios不刷不行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3V_RUN是什么地方的供电?

很多 看一下图纸  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多 看一下图纸  就知道了

是待机转换电路?

网友:
+3.3V_RUN是干什么的?

网友:
之前不是有人说过了么?

网友:
屏供电也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