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本本ACIN问题

楼主(2017-01-07):
为什么有的机,ACIN短接到0就好?

网友:
因为新的机器就是要待机为低啊

网友:
看图纸,电路设计不一样电压就不一样

网友:
这个信号有些是高电平有效,有些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
那应该是这个信号定义为低电平有效

网友:
EC要收到ACin为低才行呢

网友:
以为这种机器设置的是ACIN 为低电平才能有效啊

网友:
华硕为低,别的品牌大多为高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