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W2013摔过wifi无法打开故障维修

楼主(2017-01-07):
三星W2013摔过wifi无法打开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三星w2013

  故障现象:手机无法打开wifi,开关为灰色。

  故障分析:

  由于是摔过的手机,手机接打电话都正常,串号也都健在,说明基带部分都没问题,问题应该出在wifi模块部位,肯定不是wifi天线和座子的问题,因为它是打不开而不是信号弱。

  维修过程:

  拆机检查,主板元器件外观没有看出任何问题。

三星W2013摔过wifi无法打开维修 图1

  接下来拆掉wifi模块,发现焊盘脱落。

三星W2013摔过wifi无法打开维修 图2

  从图中可以看到,摔过后焊盘脱落了。

三星W2013摔过wifi无法打开维修 图3

  显微镜下观察发现掉落了好多个点,一般情况下最容易脱落的应该都是空点,但此机器有一个有用点断了,解决方法就是做点,否则只能宣布主板报废。

  在主板上做焊点是一大难点,需要用到漆包线(最好用听筒内的线圈,细小而结实),绿油和紫光固化灯。

三星W2013摔过wifi无法打开维修 图4

  把断了的焊点接好盘成圆圈,镀好锡,把除了焊点外的金属部位涂上绿油,开始烤漆固化。

三星W2013摔过wifi无法打开维修 图5

三星W2013摔过wifi无法打开维修 图6

  十几分钟后,绿油固化后把原来的wifi模块焊回,装机测试,OK了!维修过程结束!

  相关阅读:

  三星_W2013_W2013KEAOA1_中国电信(CTC)线刷救砖包解决一切软件问题 100%救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3943-1-1.html

  三星W2013 进recovery方法 可解决 图形锁 PIN锁 格机 恢复出厂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6607-1-1.html

  三星W2013 手机照相机打开黑屏 菜单按不动 TF卡不能识别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9464-1-1.html

  三星W2013中国电信线刷包+工具+教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2846-1-1.html

(本文内容来自互联网)

网友A:
手机芯片级维修拦路虎是识别芯片,wifi不行,那个是wifi芯片都找不到,这方面的高清图片教程太少

网友B:
手机维修对基本焊工要求更高了.

网友:
自己就摔掉焊盘没板真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手机芯片级维修拦路虎是识别芯片,wifi不行,那个是wifi芯片都找不到,这方面的高清图片教程太少

熟手一看大概哪些芯片干什么的都会了然于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熟手一看大概哪些芯片干什么的都会了然于心了

确实如此,就好比修台板修笔记本,有些芯片确实不认识,但大致知道,这玩意是个干什么用,因为其他各个供电一测量,就知道到底缺个啥玩意还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维修对基本焊工要求更高了.

恩,看他们修手机的,感觉手工完全要比修笔记本高太多。

网友:
楼主确实厉害,手工也是没的说。

网友:
手机己经模块化设计,所以手工为主理论为附的

网友:
其实不用打圈  就线头直接放进焊盘坑里 固定住 芯片焊上去接触到了也就行了吧

网友:
还是希望楼主能上传几张高清图片,给我们这些小白开开眼。

网友:
真没修过三星,看着就复杂。

网友:
对于我这种基本功不扎实的人来说,只有嫉妒了

网友:
这技术很厉害的学习了

网友:
手机焊工好,视力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