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7-01-07):
原来无信号  刷BIOS后亮了  白屏  是BIOS还是屏???

网友:
刷下看看啊  三星爱坏

网友:
在刷个  不行就测下屏供电的小六角管看有电压不

网友:
程序可能不对呀

网友:
程序问题大

网友:
多刷BIOS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是再刷个试试

网友:
没遇到过,来看看,挣个分

网友:
三星的MCU最喜欢出问题,多刷几个试试看

网友:
白屏应该是BIOS刷不对吧!

网友:
程序问题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