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53S 贴纸K53SD板号:K53SD 6.0关机充电灯常亮,不接电源显示在充电中。。。。

楼主(2017-01-07):
ASUS A53S 贴纸K53SD板号:K53SD 6.0关机充电灯常亮,不接电源显示在充电中。。。。
换新电池,放电,换EC都 一样

网友:
bios 刷了吗? EC bios程序也刷一下

网友:
华硕的机器先刷BIOS

网友:
好的我现在去找个BIOS 刷下看看,

网友:
华硕这个没有EC BIOS 刷了刷试了一样,可能是哪 个电阻排阻 不好了。。

网友:
没有图纸不好查电阻呀,大神们

网友:
查查适配器检测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