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VP改集成蓝屏求助

楼主(2017-01-07):
华硕X450VP改集成蓝屏求助,独立显卡烧坏了,显卡供电电感部分烧焦了,拆了显卡供电能显示了,进系统蓝屏,屏蔽了板载内存用DIMM插槽装内存照样蓝屏。。。。。。。

网友:
这个是BIOS里设置的问题、系统选择项、你看看

网友:
A5就是内存的问题啊

网友:
是不是显卡啊

网友:
内存问题吧!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问题有修好的跟一下贴

网友:
重装下系统

网友:
装XP试下   我有个是显卡供电出不来   装其他的系统都会蓝屏  但装XP可以

网友:
a5,,刷BIOS,,这是acpi的问题

网友:
问题严重,不是一般的严重

网友:
能不能换个集显的BIOS试试

网友:
把显卡摘了看看,我试过只去独显供电会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