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掉电的艰难维修

楼主(2017-01-07):
    一台外地客户发来的联想G470,二修机。
    电话里只告诉我能开机,有时候亮机即掉电,有时候进PE掉电,多数时候进系统掉电。
    拆机,测各大电压正常,电容无杂波。
    试装系统,第一次装到一半多才掉电,第二次进PE即掉电,看现象以为温度过热导致,遂清理风扇,加注导热硅脂,直到刷BIOS,皆无果。

    那好吧,找到温控芯片PU201,把它拆下,试装系统却没掉电,这更让我误认为是温控电路故障无疑(这次用外接显示器导致整机电流小误导了我)。
    接下来是换PU201,无效;加焊CPU电源管理芯片,不变;换ECCPUTM的消耗了我半天时间,一切都是枉然。
    无奈,抓波,CH2(黄色)接SPL_S3CH1(红色)先抓CPU供电,它们同时掉电;

    试着去抓内存供电,看到内存供电掉下去后又挣扎着爬上来几次,最终也无奈地掉了下去。

    好,赶快去抓系统3.3V5V,在掉电的时候,示波器却稳稳当当地站着不动,没捕获到任何变化波形。
    咦……不可能啊?
    大冷天的,头上却冒出了冷汗!
    稍事休息,稳定了一下情绪:系统3V  5V抓取没反应,是我设置的触发电平问题,还是电容容量问题呢?干脆直接去抓公共点试试吧。
    不抓不要紧,一抓一个准,NND,这次终于让我抓到故障点了,公共点电压掉到5V左右后又在30ms内慢慢攀升回去。

    保护隔离电路两个大元件,看PQ301是原装,PQ302原型号SI4459A已被换成AO4407A,心中一阵狂喜,把PQ301PQ302全部更换成原型号,上电,进系统还是掉电。

           CAO……不是这样玩的吧?
    左思右想,故障一定在这地方没错,哪还有谁呢?抓PQ301D极,掉电波形竟然和公共点掉电波形一致。
    前端只有一颗电感一颗保险和适配器插座了,会是谁呢?
    经仔细查看,标注着8字样的保险有被换过的痕迹,而且颜色也不是原装那种白色,料板上找一颗标注6.5字样的白色保险换上。

    开机,滚动条一路进系统不掉电,试看电影一部,掉电现象不再出现。

    纳闷了,拆下的保险完好无损,难道这保险有过流断电和快恢复功能?

 会员1148061300鑫豆2025-2-22 13:41

网友:
会玩波就是叼

网友:
估计打火吧!接触问题 以前DELL的本子上 遇到过 DELL 是电感

网友:
保险不对也会掉电      第一次遇到   水扁说一句   会波的就是牛逼

网友:
好神奇 想都想不到 啊

网友:
会不会保险的电流不对呢?

网友:
你也好牛的维修啊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

txj

网友A:
保险丝引起的故障,确实牛逼

txj

网友B:
哇靠,元凶居然是保险啊,我第一次都没有遇到过。

txj

网友C:
真是跌宕起伏  快赶上过山车了

txj

网友:
保险不对还会引起掉电  学习了

网友:
谢谢加分!要没示波器估计我修不好这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险丝引起的故障,确实牛逼

谢谢加分鼓励!这故障确实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靠,元凶居然是保险啊,我第一次都没有遇到过。

谢谢,这故障我也第一次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是跌宕起伏  快赶上过山车了

意想不到的故障点,差点放弃。谢谢。

网友:
保险功率不够?

txj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好像不是,保险应该没有功率不够这一说法,结论却也不敢肯定。谢谢加分。

网友:
那个是自动恢复保险,大电流时自动断开,估计是上家有意装的

txj

网友:
我直接表示放弃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是示波器是什么牌子的啊?

利利普EDS102CV,当时看中的是它的存储深度,现在这种存储深度的示波器很多了。

网友:
会用示波器就是好。。不然有的修了

网友:
这样 抓波  示波器是不是设置单次触发 的?   求方法

网友:
会玩波就是牛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很好

网友F:
必须加分,看到此贴大受启发!!!

txj

网友:
思路明确 维修有方向感

网友:
这毛病有个性

txj

网友:
引用 网友F:
必须加分,看到此贴大受启发!!!

有用就好,谢谢加分!

网友:
哥们无处不在,谢谢支持!

网友:
好牛的维修

网友:
给楼主加分   这机器不好搞

txj

网友:
有示波器处理这问题还是要方便很多

网友:
修二修机开刀之前先把上家搞过的全部换掉,最好用料板零件替换!否则会误入歧途

网友:
厉害,请问内存波形是怎么抓的

txj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利利普EDS102CV,当时看中的是它的存储深度,现在这种存储深度的示波器很多了。

感觉你的很好用   我的是国瑞安泰信 GA1102CAL  我没用明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