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楼主(2017-01-07):
联想G470按下开机键 5秒左右才出logo     出logo到开机完成需要2分钟  新硬盘 新系统     求大神指教啊:'(

网友A:
把外设都去了   再试试

网友:
裸板 外设 BIOS桥等逐一排查

网友B:
刷 纯的ME的BIOS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 纯的ME的BIOS再说

你有吗    来一个啊  我没找到  多谢

网友:
裸着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外设都去了   再试试

就只接了一个屏

网友C:
裸板测或者进PE看看是不是一样慢

网友:
换硬盘啊刷BIOS

网友:
刷BIOS应该能解决

网友:
硬盘是新的西数   BIOS刷了   还是老样子  师兄有好的BIOS推荐吗

网友:
  刷了  还是老样子 不知道是不是BIOS没刷对

网友:
裸着开也是一样  没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裸板测或者进PE看看是不是一样慢

        主要的问题是  按下开机键  (开机键灯已亮)   要等大概5秒屏才会显示

网友:
求大神指点啊  大神都哪去了啊

网友:
应该BIOS没刷对,对刷几个试试

网友D:
直接换固态盘  效果会很好

网友:
刷了BIOS还是一样,估计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SATA总线断一根也会造成这个问题,还有刷个分离合成的BIOS看看

网友:
看下外界USb 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换固态盘 效果会很好
装了固态盘 也解决不了按下开机键 5秒左右屏才亮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