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换闪光灯芯片求助

楼主(2017-01-07):
换闪光灯芯片
我接到一个6S 没有手电筒。
更换闪光灯芯片。从6上拆了5个闪光灯芯片。
更换了5次。都失败了。
所有条件正常。
想咨询各位大神,这个闪光灯芯片是不是更换有什么注意事项?
闪光灯芯片拆下来的时候上面有很多黑胶,我知道不能用烙铁去烫,就开风枪280度,用镊子把黑胶挂掉,
然后用锡吸线吸平。 然后植锡,280度吹好。
结果都不好用。   是我哪里有问题。或者有什么关键注意事项。各位大师指导一下吧

网友:
各位师傅,不要光看,不说啊

网友:
座子阻值查了没有?光换是没用的,查查通路吧

网友:
你条件都查了没?

网友:
虽说苹果的芯片愿意坏  但是也不能盲目的换啊  最起码的阻值 和小电感要测下的哦

网友:
我有台6p换了ic灯控之后 开手电筒后自动关机 手电筒还亮着耗完电插电后开机闪光灯不亮 拍照能显示但拍了保存不了前置就行 一段时间后自动关机无法开机什么原因

网友:
280度稳定太高啦。搞废了。开200度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