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7-01-07):
联想Y450 板号daokl1mb8g0  r:g    来得时候 电流跑0.4掉电  那时候就想问题不大吧  拆开刷了个bios然并卵,  然后就量电压呗 因为一下子就掉电我就一直按一直按开光然后他丫的亮了 他居然亮了  我那个莫名其妙  亮了之后没有任何问题,  拔电源 什么的你在马上开 都可以亮机   你放一放抽支烟又不亮了 电流0.4 掉电 你一直按个10来次他又亮了     求思路 主板无氧化无进水 cpu供电芯片没料

网友A:
显卡供电小板问题吧

网友B: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刷bios!能说明原因吗!谢谢了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刷bios!能说明原因吗!谢谢了朋友

一般拿到机器 都刷个bios 试试啊又不费事 难道一上来就搞这搞那啊

网友:
看电流CPU供电没有出来吧

网友:
用示波器抓CPU供电的波,看看有没有滤波不良

网友:
小板坏了吧

网友:
这个机器 供电有问题 会掉电 且显卡供电板爱出问题 查下吧

网友:
显卡供电小板好像是通病

网友B:
搞好了吗!期待结果!!!

网友:
好像是通病小板来的!

网友:
肯定是小板坏了,遇到多少个了

网友:
这种情况供电小板的可能性蛮大

网友:
等楼主的结果

网友:
缺供电,这个好搞

网友:
可能是电源板上缺

网友:
  那个小电源板上缺个供电

网友:
显卡小板缺电压吧

网友C:
试着换一下南桥的37.625晶振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试着换一下南桥的37.625晶振吧

。。。估计和那个没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和那个没什么关系

我以前遇到过几次是晶振坏了,不知道你这个会不会也这样。试试嘛,反正也不是难事

网友:
修好很多个了。加焊显卡小板,不行就换了显卡小板,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好了吗!期待结果!!!

还没 掉了一个显卡供电小板现象一样  研究中

网友:
显卡的供电芯片吹吹看

网友:
通病哦,显卡供电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供电小板问题吧

机器好了  显卡供电小板已换 不是供电小板的问题 具体什么问题我也不知道 因为实在没办法 开大招 超声波洗了个板就好了不知道会不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