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不跑数维修

楼主(2017-01-07):
不跑数,这个机器是独立显卡小板的,拆掉小板,可以跑数了,明显问题就在显卡小板上了,经过检修,最后是一个耦合信号的电容短路,没有烘显卡,没有走弯路,完美修复

网友:
一个耦合信号的电容短路 这种故障点不好查

网友:
显卡板耦合电容能导致不跑码?楼主上图片或图纸截图确认会给你加你的

网友:
会给你加分的,写错了不会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