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刮骨疗伤~

楼主(2017-01-07):
病人 G480 身体构造LG4858  病症 被他主人拆开装回的时候 一个螺丝穿透板层 造成公共点短路

打发走客户之后 以为简单的短路维修就能解决  可是我没想到的是 客户的水平太菜  短路是板层烧坏短路

正常情况  板层短路 我一般是不修直接换班的 但是这个要价300大洋 客户竟然答应 我只能试试看能否修复.

先把短路的部分板层用手术刀划开隔离额 看看那个部分短路 割开割了半个小时候之后 锁定内存槽侧上方手指甲盖大小的下面短路
刮开 清理  竟然不短路了   下面看看我的治疗手法   中间有个插曲是开机0.9 不显示  是短路板层的某个线路接地了 认真刮了很长时间才显示的! 还有几张图 但是上传不了 可能太大了

网友A:
有时候强行烧可以烧断短路的地方来达到不短路的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强行烧可以烧断短路的地方来达到不短路的目的。。

刚开始烧的 短路面积大 烧一分钟都不行

网友:
要价挺高的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强行烧可以烧断短路的地方来达到不短路的目的。。

不知道有没有人试过你这招

网友:
楼主厉害 望尘莫及

网友:
这个价格不错

网友:
价格到位 就有得搞。。便宜就扔一边哦

网友:
这价格可以  值得研究

网友:
短路如此 估计修复也是耗了一段时间

网友:
刮骨疗伤  一个没刮好过

网友:
支持,不错 值得学习帮你加分

网友:
在旁边还行,如果中间真没搞头了

网友:
大工程 必须给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