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5-471 ZQ0解决不识别显卡网卡 开机慢 触摸板不能用问题

楼主(2017-01-07):
ACER E5-471解决不识别显卡网卡 开机慢 触摸板不能用问题ZQ0

ZQO

网友:
Aspire V3-472 V3-472G V3-472P V3-472PG E5-471 E5-471G E5-471P E5-471PG

网友(2017-02-26):
开机花屏 骗子

网友A:
你花屏跟BIOS有毛线关系,技术不到位请不要乱说

网友(2017-03-29):
正好需要。触摸板不能用

网友:
真好需要。刷了别的bios触摸板不能用了。一开始是亮机掉电。不过貌似现在还会出现那么一两次亮机掉电。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哎

网友:
刷了花屏。晕死

网友:
不抓网卡刷了就OK,非常感谢!

网友(2017-04-29):
引用 网友A:
你花屏跟BIOS有毛线关系,技术不到位请不要乱说

BIOS刷不对,会花屏的,这款机器。

网友:
我的这个机器现在是显卡认不到,是不是BIOS问题呢?

网友(2017-06-24):
还没有修到过这个机器,下载备用。

网友:
下来试试看可以不  我刷了很多都不完美 要不认不到网卡 要不就认不到显卡

网友(2017-08-19):
我的 也是刷了花屏   醉醉了

网友(2017-12-22):
840显卡刷上可用,完美,放心下载,要对应显卡型号

网友(2018-05-06):
显卡840M刷上OK,之前有线网卡认不到

网友:
我刷了也是花屏,版本可能不对。尴尬的要死

网友(2018-07-20):
刷完后才发现 这么多说花屏的,晕死    820芯片 我刷了花屏。。。。

网友:
版号是多少

网友(2019-04-17):
我820显卡都不敢下载了 刷了几个网卡认不到,再试这个就要崩溃了

网友(2019-08-07):
此BIOS测试可用,原来在论坛刷了一些能亮机但是不认本地网卡,刷了这个OK

网友(2019-11-27):
820M显卡的就不要刷这个了,刷了会花屏

网友B(2020-03-23):
我的花屏 原来是有限网 和触摸板不能用 win7可以用触摸板
无限丶倩影
刷了楼主的花屏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花屏 原来是有限网 和触摸板不能用 win7可以用触摸板
刷了楼主的花屏

网友:
刷了很多有线网卡都不行 希望这个能用

网友(2020-05-21):
鉴于很多说花屏现象的,这个没有遇到,说是有显卡区别,谨慎下载,看好自己的显卡,目前有测试840显卡的正常刷完之后建议在系统下升级下BIOS,基本能解决一些问题!显卡BIOS版本升级BIOS会修复,最近才发现的!

网友(2020-07-21):
要说清是几代的。

网友(2022-03-31):
原故障触摸板不能用 刷了后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