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10开机慢

楼主(2017-01-07):
G510开机很慢很慢。。。。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A:
会不会亮机?会亮机就不是BIOS的问题。先排除外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亮机?会亮机就不是BIOS的问题。先排除外设

这个不是绝对的吧  bios里的me引起的亮机慢的案列多如牛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绝对的吧  bios里的me引起的亮机慢的案列多如牛毛

谢谢提醒,是我想差了。。。可惜我今天分加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