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长城L2282显示器BIOS

楼主(2017-01-07):
长城L2282显示器接VGA没信号,通病BIOS,手上没这个BIOS,求个BIOS!谢谢!

网友:
怎么确定这个就是通病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遇到过

句容诚信电脑 -10 老老实实回帖 在灌水 你那300分全给你扣了

网友:
这个不能说就是通病吧 有可能行场的保护管坏了呢

网友:
换块板 也不贵

网友:
这个也有通病吗 既然是通病 这里应该有好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