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0J不充电

楼主(2017-01-07):
华硕A40J不充电 单独电池可以开机   单独适配器可以开机  同时插上电压拉低  求高手分析

网友:
保护隔离有问题 吧

网友:
保隔电路有问题

网友:
隔离管检查看看!!!

网友:
问题应该就在保护隔离充放电上

网友:
看下电池隔离管 和适配器的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适新手练手发帖的,相信你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