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18 麻屏,全屏麻点,无背光,

楼主(2017-01-07):
      接同行的苹果A1418 一体机,  说是不触发,同行自己把它拆开了,看到电源板烧了,就拿过来了,  到手,测电源板,也没什么地方短路,就是保险烧了, 直接飞跟线,通电,灯亮了,按开关,触发,能听到咚的一声, 黑屏,无背光,

               第一次修这机器,没经验, 测到U9700没有VIN , 拆掉R9722 ,直接Q9702供电是有了,但还是无背光。屏也是黑的,无显示。无图像。

                   看到主板上灯只亮了3 个,论坛里各种问题都有, 本来想改个升压板,但是图像都没有,改了也没用啊。

                    然后就用风枪干了显卡,  通电再试机,总算是有显示了,但全屏是麻点,没有背光,  取下显卡重植,也不行,
              屏是客户自己拆的,也不知道拆坏了没有,  求大神指点下,显卡坏还是屏,或者屏线 ?  求分析!! 补充一点,中间用风枪干显卡的时候,主板灯亮了一次4颗,但也是全屏麻点,所以干的显卡。后面重植显卡也只亮3颗灯了

APPLE A1418.pdf

网友:
烧那么严重

网友:
这机器试机太麻烦

网友A:
你先把暗屏修起来 看看 玩意是暗屏看不清呢?

网友:
客户自己拆过那就麻烦了  得要换个屏线看看

网友:
看起来好麻烦

网友:
屏显示部分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暗屏修起来 看看 玩意是暗屏看不清呢?

  就算暗屏,机器用电筒应该也能看到显示啊。这全是麻的,感觉就像是显卡问题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算暗屏,机器用电筒应该也能看到显示啊。这全是麻的,感觉就像是显卡问题一样

关键电筒照的不清晰 所以还是先吧暗屏修起来看看 保险!

网友:
都没有看到什么东西 你的那个图片  如果是没有背光的 的那个背光电压不是也在屏上面的 量一下 有没背光 升压 和开启电压啊

网友:
一般看到这样的主板就头痛

网友:
楼主,等待你的好消息,以后再分析。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