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闯三关 联想ThinkPad T42

楼主(2017-01-07):
朋友送来一台联想ThinkPad  T42电脑说不开机,让我看看能否能修好,开机电流在0.88A-1.1A之间徘徊,不亮屏,外接也不显,拆机测各大电感的电压,发现L8L11这两个电感没有电,测对地值也正常,查图纸发现是与电源管理芯片MAX1845组成了PWM电路,测这两路供电的开启信号也都正常,测芯片的V+也有,基准也有,因着心急没有测它的VDD是否正常,就怀疑是此电源管理坏了,换了一个也还是一样,这时才来测它的VDD电压,发现有时有1V,有时没有电压,这个VDD是由外部VCC5M提供的,VCC5M是由大电感L3输出的,测L3的电感脚电压又是正常的,后来再测MAX1845RVDD脚的电压不知怎么也正常了,也不知是换芯片时芯片脚没焊好,表针扎了几下芯片脚后就接触上了,不管是啥先将芯片再加焊了一遍,另外一方面也怀疑是此VCC5M供电线路有不良现像,为了保险期间,就飞了一根线。没插屏线开机电流表的电流也上到了1.4A以上上下跳动,看样子像是开机了

后接上屏结果不亮屏,但能显示就是屏的背景灯不亮,看屏插座与屏座的图纸,发现屏座旁边的F8保险有焊过的痕迹,再看看屏座的VIN的供电线路,发现这个线路上有一个F7保险被人焊开了,一头还在上面焊着,而且也烧黑了,

经测量也烧坏了,找了一个代换之后,开机就亮屏了,没想到亮屏却进不了系统,显示两行英文,对于我这个不懂英文来说是:晕!晕!晕!

不知啥意思,而且电流在1.6A跳动,英文是:1802:Unauthorized network card is plugged in-power off andremove the mini PCI network card上网查寻方才知道中文意思是:插入了未授权的网卡 - 关闭电源,然后卸下小型 PCI 网卡。赶紧拆掉网卡结果,哈哈!!惊喜的画面呈现出来了,电流也只有1.1A上下跳动,比先前的电流要小好几百mA,看来是网卡坏了有微短路现象,对于一个菜鸟来说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多问题机器。别忘了加………!!!  顺便将图纸与点位图一并贡上:

IBM T42图纸及点位图.zip

网友:
老 IBM  看到都头疼。。。。。。。。。。

网友:
修机就要先把外设给摘了

网友:
T42等机器现在修的少了  给楼主加分

网友:
这机器还值当的修啊

网友:
VDD供电应该是有断线了

网友:
现在都修不到了   现在谁还用啊

网友:
总之修好了 还是可以的

网友:
学习中国   写的挺好的

网友:
应该是电路板内部微短

网友:
简介ThinkPad T42 ,是IBM公司于2004年5月份,向全球发布的ThinkPad旗舰机型;中国于2004年6月9日发布!

网友:
这个机器的板子也就几十块钱了

网友:
....好老的机器

网友:
L8 L11是待机电压?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这个的机器基本都不修了 换个板子才80元  楼主你维修要多钱啊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再老的机子也有人用的,,,送来我们就修

网友:
就这样修好了,运气不错

网友:
修机子,经验丰富

网友:
老机子说不定客户有特殊用途,不在乎价钱,帮客户解决问题,双方都开心。

网友:
我只能说这么老的机器,太难搞的一般就换板

网友:
最好是最小化系统修机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