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

楼主(2017-01-07):
联想L2232WD开机正常,但是用上半个小时,屏有白屏,关机关不了,死机,必需断电等一会开机又正常,请问这是通病吗,1.8V的芯片换过也一样,

网友:
关不了机,可能是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直接换个驱动板吧  试下稳定不

网友:
好像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遇到过

网友:
通用驱动板点一下看看

网友:
死机的话 驱动板有问题了  可能发热

网友:
换通用板子点点试试 排除一下屏